差分线不小心设置错了,如何删除?

楼主(2011-11-12):
差分线不小心设置错了,如何删除呢?

edit->properties  删除 Signal_Model 后,差分线是没了,可是再 Assign 模型后,之前设置错的差分线又出来了...

高手指导下啊!谢谢!

网友:
不大懂、帮顶下

网友:
在Logic的Assign Differential Pair里DEL就可以

网友:
cm里直接删

网友:
constrain manager里直接把差分对删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