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5000 怎么输出PCF格式文件啊?求助

楼主(2011-11-12):
求助大虾,CR5000 怎么输出PCF格式文件啊?

网友:
请参考:
Usage: pcout.exe [options] filename
options:
  [-r(eference) input-db-filename] include file suffix
    (If this option is omitted, basename.pcb is used.)
  [-o(utput) output-pcf-filename] include file suffix
    (If this option is omitted, basename.pcf is used.)
-p(arameter):unit unit-keyword]
    (specifies unit of coordinate and length.
     Unit-keyword is one of 'mm', 'inch', 'mil', 'micron' or 'dbunit'.)
-p(arameter):layer specifies-layers]
    (specifies output layers.
     specifies-layers : LAYER_TYPE[AYER_ID],LAYER_TYPE[AYER_ID],...
     if LAYER_ID is omitted, output all of specify LAYER_TYPE.
     LAYER_TYPE:
         S   ... System Layer
         C   ... Conductive Layer
         N   ... Non-Conductive Layer
         SD  ... System Drawing Layer
         CD  ... Conductive Drawing Layer
         ND  ... Non-Conductive Drawing Layer
         ALL ... All Layer
     LAYER_ID of System Layer:
         BOARD,HOLE,HOLE_ONLY,LAYOUT,BOARD_ASSY,BASEPOINT
          ex.  -p:layer C:1,S:BOARD,N:wirelimitation-A
          ex.  -p:layer ALL
          ex.  -p:layer C,N,S:BOARD )

网友(2022-09-25):
    我们是做了个批处理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