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ENTOR DX怎么实现标注自动分配功能呢!

楼主(2011-11-12):
例如 LM399内部有4个比较器,请问在做Symbol的时候添加什么属性可以实现 A B C D自动分配呢? [

楼主:
自己顶下 是DX不能实现这的功能吗? 就是标志自动分配!

网友:
我印象中如果四个模块属于一个器件的话ref des应该是一样的,至于abcd是做库的时候手动加上去的

楼主:
使用 Hetero  这个属性可以在库里面做4个A B C D符号然后合成一个元器件 但是这个方法有的笨 我就是想问有没有类似自动放置方式,比如 xxx=a,b,c,d,然后在放元器件的时候第一个显示A 二个显示B....!

网友:
应该只能显示相同的位号U?!
反正我是没有找到方法让软件自动生成:  U?:A,   U?:B,   U?:C,     U?: D

网友:
这个问题在建part库中解决。

楼主:
是的 我也,没有发现这个功能呢 不知道orcad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也,没有发现这个功能呢 不知道orcad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orcad在建库的时候是能够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