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DRC问题再次询问?有图,请看看,给个意见

楼主(2011-11-12):
前面了解了下,说DRC有警告,不影响电路工作,
我也试了导网表,都没有问题,能成功,导了几次都Ok
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警告,整个原理图十几页,每页都有如此的警告?为什么,说没有连接在一块呢?纠结!
 还有就是?为什么一页里,同样的连接线,为什么这个会有警告,另个没有问题呢?
望高手多多指教,指教
多谢

楼主:
木有人,嘛
没人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人,嘛
没人气

它说两个网络有相同的名字,没有加offpage。要是同一页的就可以忽略,不同页的要加offpage才能连接。

网友:
log都已经说的这么清楚了……

楼主:
已解,,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