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不能设计在焊接面上片式元件的焊盘中心位置

楼主(2011-11-13):
各位大哥,今天在一本书上看到关于过孔设计时的一句话“过孔不能设计在焊接面上片式元件的焊盘中心位置

请问为啥书上这么说,对嘛?理由是什么?

在PCB设计时经常会有这种情况,之前一直没有注意。

楼主:
自己顶一下把。谢谢大家了。

网友:
片面的,像钽电容之类的,反而会建议这么做, 缩小回流路径,只要满足其工艺间距即可

网友(点评):
HI JUNLITI ,为啥钽电容需要缩小回流路径。谢谢。

网友:
不要全信书上的。。。

网友:
  貌似有些是可以这样设计的吧

网友:
很久以前这个是对的。那时的PCB技术还不高,过孔只能做比较大,如果有过孔在焊盘上,过炉时锡可能会经过孔吸收,把元件拉偏位。现在没有问题了,过孔可以做到很小同时可以封闭,这个问题不存了。再就是如今的电路高速化过孔也就要求这么做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高手,特别是6楼大哥耐心解释。我知道工艺上这种做法应该没问题了。

只是说貌似这个过孔摆放的方向不同,所造成的寄生电感值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