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让自由过孔也成热焊盘

楼主(2011-11-13):
图上的自由过孔是全覆盖,现在想把做成花孔(热焊盘)该怎么做呢

楼主:
试了还是一样,是不是制作过孔时,就应该做成热焊盘啊

网友:
设置完了,重新flood一下。

楼主:
可以了,谢谢!
如何做过孔的时候就做做成热焊盘,中间层与TOP,BOT层设置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