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动太铺铜并且设置好地属性,但不能自动避让

楼主(2011-11-13):
       工作即将完成了,但却出现动太铺铜不会自动避让情况,望高手们指点。
    说明:选择shape,设置为动态Dynamic copper  设置了电气属性为GND

网友:
    检查一下你铺铜的属性是smooth还是disable,要设置成smooth才会自动的避铜。
可以在dispaly--stauts中check.

楼主:
    感动,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