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好or CAD16.3出现以下问题,怎木般

楼主(2011-11-13):
(图片)

网友:
請參考看看,是不是環境變數造成的問題,請看下面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2532-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1061-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926-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0424-1-3.html

如果不是環境變數問題,建議重裝,先要反安裝ORCAD產品,並且先刪除之前所有安裝路徑,清理註冊表。然後才是開始安裝重裝ORCAD,再來是補丁,最後是破解。

楼主:
我以前见过些等问题,我换了个系统好了,但是我实在不想装系统了,今年我都装了百来回了,

网友:
既然不想重裝的方法,是不是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呢? 持續關心注意中。

楼主:
我是不想装,但没有办法还是得装的啊

楼主:
装了以前的系统好了,但是又有一个新的问出来了,PADS9. 3有问题。如图

楼主:
PADS9.3不能导BOM了,以前可以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由圖片看起來像是 PADS9.3 要打開 EXCEL 出了問題。

PADS9.3 是透過微軟的 ActiveX 方式去打開 EXCEL,所以要看微軟的 ActiveX 程序安裝有無問題? 或是EXCEL 有無安裝好? 目前沒找著 PADS9.3 可以設定 ActiveX 的地方。

楼主:
以前W7是这样的情况,不过后来装XP好了啊,难道又是系统不行了

网友:
我目前的系統是 W7+ PADS9.3.1 沒有這問題~~~~

楼主:
那你的是W7什么版本的啊 32位的还是64位的

网友:
W7 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