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CR5000 怎么输出HyperLynx可仿真的文件?

楼主(2011-11-13):
CR5000 怎么输出HyperLynx可仿真的文件?

网友A(2012-11-21):
bd吗?
pcout命令+ftout命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d吗?
pcout命令+ftout命令

可以加QQ交流下马?我的460487150

网友A(2013-06-18):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QQ交流下马?我的460487150

这一阵一直没有来,不好意思
我没有qq,我在用skype

pcout  文件路径\文件名称
ftout 文件路径\文件名-m pcb timestamp

其中ftout 是输出元件

网友B(2013-07-19):
引用 网友A:
这一阵一直没有来,不好意思
我没有qq,我在用skype

您好,方便留下您的Skype账号吗?我的chenyuanzhi1989@hotmail.com

网友(2014-04-02):
引用 网友B:
您好,方便留下您的Skype账号吗?我的

好久没来,不好意思
我加你了,有空交流吧

网友:
我用pcout 命令生成.pcf文件后导入hyperlynx之后为何看不到焊盘,也显示不出过孔?
请大侠指教!

网友:
补充:过孔认不出来,在过孔处hyperlynx认为是断线,但网络还是能认出来的。

网友:
同求解,我也是遇到类似的情况,via认不出来,请问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