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元件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1-11-14):
做了三个sop的封装,有一个可以用,另外两个做好了,导入网络表的时候找不到封装,不能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图中cs4344的封装找不到,si4730的就可以,是不是引脚没有对应上?我看别人的原理图引脚也没有对应上,可还是找的到,这个应该怎么搞呢?麻烦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CS4344怎么看起来有2个8脚啊

网友:
你是用什么软件画原理图啊。是PADS吗,还是OR CAD

网友:
做PCB封装保存parts时把pins的name填对应就不会啦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一个是引脚6,另一个是8,原理图是cadence,layout是pads9。2,晚上回去检查一下看是否是oarts的pins不对。我记得好象没有写名字,直接是数字,默认的数字

网友A:
楼上的,你是自学的啊,那你把原理图搞上来,我下班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你是自学的啊,那你把原理图搞上来,我下班看下

谢谢21克,已经在第一楼把图给出来了,是自学的,而且原理图也是自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