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双面开窗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楼主(2011-11-14):
如图

楼主:
这样设计实际的PCB板的VIA会显露在板面而得不到阻焊绿漆的保护

网友:
很容易造成短路.

双面开窗是为了测试方便吧,比如加飞线.

网友:
不小心开的,本意是不想开

楼主:
我怀疑是出Gerber时的误操作
而回复是:设计要求
至于什么“设计要求”没有透露

网友:
这样肯定容易短路咯,VIA建错了,没什么意义~

网友:
BGA开的是小窗吧
1、可以方便测试吧
2、听说可以防止板子过热时爆孔 (孔有空气塞不好的话 )
3、......(不知道了 闪~~)

网友:
工艺方面就是防爆孔,爆孔会产生多余物(阻焊碎片),要过波峰的;过孔较大的板子有可能产生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