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制作贴片元件焊盘时的PLATED属性。

楼主(2011-11-14):
制作贴片元件焊盘时,其Plated属性需要勾选吗。利用封装制作向导制作的贴片焊盘,Plated属性选项没有勾选,但是查看pads自带的一些封装库,其贴片焊盘的Plated属性都被勾选,请问高手:贴片焊盘到底要不要Plated属性?

网友:
贴片的可以不选.

也可以不管插件还是贴片,都选上就OK了.

楼主:
谢谢斑竹,太神了您。

网友:
这个是孔的属性,选上就是要金属化,不选就是普通的机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