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某个元件的坐标位置,同时把其他元件的位置一起改变、但和该元件的距离不变?

楼主(2011-11-14):
     如题, 一块板要装在散热器上,很多功率管和安装孔,功率管和安装孔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不能改变。
     布好线后发现安装孔的位置需要调整,如何正确修改安装孔的坐标位置,同时把整个区域(包括其他元件和布线)一起移动?如果把该区域框选后整体移动,很难准确到安装孔的位置。
    想达到的效果类似把整个区域当成一个元件,把安装孔当成其中一个管脚,修改安装孔的坐标时,整个区域一起改变位置了。请问各位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网友A:
可以先看看定位孔在X和Y 方向上分别变化了多少,然后选中所要要移动的器件,通过格点的设置整体在X 和Y方向上移动那个定位孔的变化量

网友:
不要拖动去移动器件,按住ctrl+方向键去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看看定位孔在X和Y 方向上分别变化了多少,然后选中所要要移动的器件,通过格点的设置整体在X 和Y方向 ...

这个方法我试过,还不错,但如果安装孔移动的位置不是整数的,没法通过栅格设置来实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我试过,还不错,但如果安装孔移动的位置不是整数的,没法通过栅格设置来实现吧?

按两次G,随便设置格点,不管整数小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两次G,随便设置格点,不管整数小数

谢谢!这个方法也可行,但如果是移动前和移动后的坐标不是整数,且有几位小数的(假如移动前的位置为3.025mm,移动后的为5.214mm,移动的幅度不是整数)感觉通过栅格设置不够方便,有没办法是单单移动安装孔,就把整个区域都移动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方法也可行,但如果是移动前和移动后的坐标不是整数,且有几位小数的(假如移动前的位置为3.02 ...

你应该是通过坐标去改变定位孔的位置的吧。如果想通过坐标改变定位孔位置的同时相应地改变其他器件的位置,我还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方法,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B:
试试将你要的那些保持距离不变的零件都组成一个整体,然后再移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通过坐标去改变定位孔的位置的吧。如果想通过坐标改变定位孔位置的同时相应地改变其他器件的位置 ...

对,是想达到这样,一起期待高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将你要的那些保持距离不变的零件都组成一个整体,然后再移动看看

我是想要这种效果,请问一下如何组成一个整体呢?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要这种效果,请问一下如何组成一个整体呢?谢谢了!

先选中你要组合成一个组合的所有器件,右键——unions——create unions。。。但这个方法貌似行不通,除非你能把这个组合的移动时的捕捉点设在那个要改变位置的安装孔上

网友B:
把那些元器件一起选中,然后点右键,选Unions----create union from selected objects 就组成一个整体了,点中其中的一个元件就可以整体移动了,不过好像不可以直接用坐标移,也要用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中你要组合成一个组合的所有器件,右键——unions——create unions。。。但这个方法貌似行不通,除非 ...

谢谢,DXP2004没有该组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些元器件一起选中,然后点右键,选Unions----create union from selected objects 就组成一个整体了,点 ...

谢谢了!但DXP2004右键找不到组合功能,我只找到选中的原件组合成一个room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DXP2004没有该组合功能?

没用过2004,不知道有没这个功能,我用的是summer09

网友C:
我认为可以用别的方法达到这一目的:
先在调整后的安装孔中心位置放一过孔定位,再框选中要整体移动的区域,对准原安装孔中心剪切,再选特殊粘贴(keep net name, paste on current layer), 这样就达到目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可以用别的方法达到这一目的:
先在调整后的安装孔中心位置放一过孔定位,再框选中要整体移动的区域 ...

方法可以通用哦,不分protel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可以用别的方法达到这一目的:
先在调整后的安装孔中心位置放一过孔定位,再框选中要整体移动的区域 ...

这方法强!

网友(2012-02-03):
好像AD里有ROOM的功能,应该能实现楼主说的?新手,也不是很懂。说错了,莫见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