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虚心求教 capture原理图DRC检查 出现如下错误 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1-11-14):
下载的原理图  检查DRC  出现大篇幅的如下错误  请问高手该如何解决
ERROR: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9,LINEOUT_R Output Connected to Bidirectional Port
                    SCHEMATIC1, 12 Audio Codec  (6.00, 3.30)
查资料说修改 pin type 该如何修改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编辑元件的pin的属性,一般是输入输出的问题。

网友:
选中U9,右键选择Edit part打开元件编辑界面,选中引脚点右键Edit properties,在弹出的引脚编辑界面修改Type设置。一般我们都会将Type设置为Passive类型,就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