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DXP差分线走不出来,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1-11-14):
如题,在自己做的一个两层板上是可以走出差分线的,在PCB栏定义了差分对,所以软件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在我们正在做的工程上差分线却走不出来,我猜想是规则里不知道哪里设置错了,可是对照那个两层板修改了下,没发现有哪里不一样的,现在把图贴出来,图中高亮的两个引脚为差分信号的起点,希望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清楚这个问题的高手发表意见,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间距设置对了吗?间距不够是出不来的哦  你两个焊盘是间距是多少的

网友B:
看你的图像是用的单走线命令,而没用差分对走线命令呢!如果怀疑规规则,关掉DRC走线试试呢!

网友:
是差分走线。你把差分对之间TRACE的等长的容限设大一点。。上边一个焊盘,下边一个焊盘。周边也是焊盘。所以软件不知道如何走。要不也可以这样:先单独把每根线都拉出去,拉到空间比较大的地方后再差分走。

网友:
顶二楼。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间距设置对了吗?间距不够是出不来的哦  你两个焊盘是间距是多少的

谢谢,两个焊盘之间的间距是78.74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图像是用的单走线命令,而没用差分对走线命令呢!如果怀疑规规则,关掉DRC走线试试呢!

谢谢,我用的是place--》differential pair routing
我试试看关掉DRC怎么样

楼主:
最后用了AD9这个软件,可以走出差分线了,不过还是不知道那个ad6.6是怎么回事,改了线距,关了DRC也是不能走出差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