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让创建出来的SHAPE是动态的!(已解决)

楼主(2011-11-14):
我要创建一个动态的SHAPE并让挖的VOID不会被合并起来,因为挖的是同信号的PIN,但用axlDBCreateVoidCircle()创建出来的是静态的SHAPE。要怎么解决?请大侠指教!~(此问题已解决,原来是创建层面的问题,又产生另一个问题了,如下问题2:)

问题2:
因为用axlDeleteObject要杀掉的铜铂只能是静态的,我用d= axlShapeChangeDynamicType(car(shape_dbid) nil t) 想把原来的动态SHAPE转为静态,再杀掉,但会出现错误提示:E- Shape is generated from a dynamic shape; can't change its type. 这是为什么啊!~大侠救命! (终于解了,原来和第一个问题一样。)

网友A:
axlDBCreateVoidCircle第一个参数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CreateVoidCircle第一个参数是?

openshape= axlDBCreateOpenShape(car(shape_poly) t "etch/gnd1" "gnd" nil)
axlDBCreateVoidCircle(openshape, xyR_list)
axlDBCreateCloseShape(openshape)

这个解了,不能直接创建在"etch/gnd1"上,创建在"BOUNDARY/gnd1"层上就可以了。又有新问题了,真是问题重重啊!~版主哥哥救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CreateVoidCircle第一个参数是?

怎么能让两个VOID合并呢,如果我创建的VOID超出SHAPE或于别的VOID碰到了,就会提示创建的VOID必须在SHAPE里。这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