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改板导入网表问题

楼主(2011-11-14):
我在改板时导入网表后,再次导入验证已无不同的,但是把PCB关闭了,再次导入网表,就回有器件属性要修改,每次重新打开都是那些器件要修改!这样如何解决!

网友:
原理图中,器件的ID号有重复的,复位一下即可

网友:
且肯定是复制电路时引起的

楼主:
有好多个哦,有没全部复位的方法!

楼主:
刚才试了下复位,好像没用,还是一样

楼主:
只有PCB器件删除了,再重新调入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