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不成功求帮助!!!

楼主(2011-11-14):
我是一个orcad新手,我想用ICL8038产生方波、三角波、锯齿信号电路如图,总是出现错误不能仿真出结果,结果如下,请高手帮帮忙啊!!!!我用的ORCAD10.5

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08559
 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08563
 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VPULSE
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0841911
 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0841910
 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084192
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VTRI
ERROR -- Node N0841911 is floating

网友:
看了你局部的原理圖,有些 PIN 是空著,沒有打X,有些線只有單端接著元件,所以會造成網表錯誤。

另外你有ICL8038 的對應 LIB 文件嗎? 也就是 ICL8038 仿真的參數,如果沒有,也是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