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出的GEBBER文件有些器件的丝印位号没有了?

楼主(2011-11-14):
allegro截图

gebber截图

网友A:
看那几个字细又小,是不是设置为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几个字细又小,是不是设置为零了。

调用的是同一个封装啊!
thx

网友B:
光绘设置里面,未定义线宽那边要设置一下

网友:
    估计是被你弄到别的层里去了

网友:
    同意楼上。
1)在Visibility辅助面板里面,views下面拉选top_silk,或者是bot_silk,这里显示的就是对应gerber里会有的内容。出Gerber前可以在这里检查一下。
2)第一步没法确定的话。你选info,然后在find选项卡只勾选text,点击这几个silk看是否在同一层。如果不在同一层,要么把相应层加入film,要么是把text change到同一层。

    有用就给点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用的是同一个封装啊!
    thx

    调用同一封装说明丝印所属层的属性是对的,但看K30的字体看起来明显较其它的小,细,是不是你修改了其它同元件的字体属性,如字体大小,线宽等参数,而K30没有选上,就有可能这个的线宽为零(作元件时定义了线宽就是另一会事了),选择属性,再选择TEXT,点没有显示的那个位号看一下相应的参数就好了,要是没设置,设置一下就好了,或是在出光绘时设置没有设置线宽为一个值也行。若是给放到别的层或删除了,可以先把那个元件删除,再调到板内所有的属性都会改为元件的默认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绘设置里面,未定义线宽那边要设置一下

那个地方我设置过了,我对比了一下其他丝印,发现photoplot width: 0 ,与正常丝印不一样,正常为photoplot width: 6.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地方我设置过了,我对比了一下其他丝印,发现photoplot width: 0 ,与正常丝印不一样,正常为photopl ...

change回6去就好了嘛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搞定
    change text就搞定了

网友(2012-01-10):
    瞧过了哈

网友:
    allegro的丝印功能一直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