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四层板层叠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1-11-14):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板子,本来想走双面板,手头有个开发板,是四层板,只在上下两个面走线,内部是一个地层和电源层,我的理解是这样对上下层间信号干扰较小,也为信号提供了较好的回流路径。但这也牺牲了两个层面,我的问题是仅仅依靠上下两个层面走线,估计走不通,那我也在一个电源层上走线,保留地层的完整性,这样不知道可行吗,或者有更好的方案,各位大侠请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的,但要保证vcc相邻的那层的高速信号不要跨切割。

网友:
重要信号最好都以GND为参考走,VCC走些控制线没什么问题。

楼主:
恩,谢谢各位的解答,那么我就尽量在上下两个面走线,部分线在电源层走,我想我在底层的走线不要过多的跨越电源层的走线,应该没什么问题。小弟还有一个疑问,四层板如此走线,走线层面又没增多,仅仅是为了保护信号质量吗。

网友:
给加点分呗?每天有免费评分20分的,不用你也浪费了

我们公司用做CATV amp的的RF板以前都走多层的,后来为了cost down,都改走两层了。然后,为了让信号线上的阻抗匹配,大家得抱着网仪在线路上添加各种可调节阻抗的器件,小天线,电容,线圈,电阻,等等。。。研发时间完全由经验说了算,就因为那条神奇的线阻抗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甚至某颗螺丝拧紧拧松都会有影响到旁边信号线。

可控的越多,浪费的时间越少,良率也越高。

网友:
个人觉得,频率低的话,防着高功率的线就好了。控制线那些随便连连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各位的解答,那么我就尽量在上下两个面走线,部分线在电源层走,我想我在底层的走线不要过多的跨越 ...

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电源可以走在表层,地也可以用表层连过来的话,为了省成本有时就用两层板了。但是两层板的弊端就是会破坏参考,有些信号甚至没参考。所以线不多的时候可以用两层,多的时候就用4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电源可以走在表层,地也可以用表层连过来的话,为了省成本有时就用两层板了。但是两层 ...

恩,谢谢你,wangjing,您的答复是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网友:
S G P S 。既保证了元器件焊接面的接地完整地,也保证了电源层面的PI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