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7

楼主(2011-11-15):
到这个版本了,现在BUG还是一大堆???
CAD不能导入??
元件BOM导出个数不对。
SCH错误不马上报警?
在PCB中选中网络,不能对应到原理图!!

网友:
你试用了??

网友:
你正版还是和谐?

AD10 最主要的特点是快了。

bug 从来都是有的,但不是你说的那么多。

导入的很多功能需要下载才可以得到,自从AD10 以后都这样,所以要保留一个 S9 版本

好像需要账号才可以连接升级的,

如果直接下从朋友的电脑里copy 整个目录下来也是可以的,反正现在移动硬盘都很大,几个G 不在话下。

BOM 到处数量不对,==》看看你的封装吧, 同样的 comment, 不同的封装会排列不同行,,,, 或者你传 pcb 文件上来分析一下,

QQ: 1411570752 Andyxie

sch 需要编译  时候才提示错误,就像pcb tool 下drc 检查一样

网友:
    是的,分享一下AD10的功能缺陷。分析一下问题。正准备使用AD10。因为曾经使用过AD10,但输出文件不能供PCB-Supplier 使用。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