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生成asc的问题。

楼主(2011-11-15):
我用的是orcad 16.3画原理图,pads画pcb,但是在orcad 生成asc文件的时候生成的asc文件打开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还有谁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请问高手该怎么解决,谢谢,急切的等待答复。。。

网友A:
沒遇過這樣的問題,會不會是 orpads2k.dll 文件有問題? 還是生成 ASC 的路徑和檔名沒有指定好呢?

网友:
看一下 ORCAD Seesion log 裡面有沒有任何的提示。

网友B:
可能封装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遇過這樣的問題,會不會是 orpads2k.dll 文件有問題? 還是生成 ASC 的路徑和檔名沒有指定好呢?

我就是这样生成asc文件的,可是生成的asc文件打开是空白的,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封装不对吧

对的啊,一切都正常,就是生成的asc文件打开是空白,什么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生成asc文件的,可是生成的asc文件打开是空白的,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

看一下 ORCAD Seesion log 裡面有沒有任何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