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用已有原理图生成元件库 PCB封装丢失的问题,哪位高手解答下

楼主(2011-11-15):
我用已有的原理图生成了元件库,就是直接把已有的原理图的元件复制进新建的元件库,现在发现新建元件库的元件都没有PCB封装,就是PCB Footprint这项是空的,请问下怎么把封装给一起导出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我試過了 ORCAD 16.5 ,由現成的原理圖 design cache 裡面元件,複製到新的元件庫,PCB Footprint 會跟這帶過去,沒有問題啊。

如果只是要將之前已有的原理图,導出封裝回填到新的元件庫,可以利用產生BOM方式,找出之前已有的原理图的封裝。參考下圖,然後再用複製文字方式,放到新的元件庫的封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