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 allegro16.3会自动关闭的问题

楼主(2011-11-15):
WIN7 上装的allegro16.3,布线过程中,调整器件位置,就自动退出,program has encontered a problem and
 must exit 。the database will be saved (if applicable)obtain the latest software
updata from cadence and if problem persists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t
不知道那位大虾有解决的没???

网友A:
試試看安裝補丁,會不會改善。ORCAD16.3 之前我有遇過是在原理圖上,編輯元件封裝,編輯到一半,會自動關閉。

https://www.eda365.com/forum-2-1.html  這論壇裡面有人分享補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安裝補丁,會不會改善。ORCAD16.3 之前我有遇過是在原理圖上,編輯元件封裝,編輯到一半,會自動關閉 ...

你好,我打了补丁后,为啥就没license,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打了补丁后 ,要重新破解 (按照之前的方法就可以了) ,不管是 ORCAD 16.5 或 ORCAD 16.3  都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了补丁后 ,要重新破解 (按照之前的方法就可以了) ,不管是 ORCAD 16.5 或 ORCAD 16.3  都是這樣。

我试过重新破解,不成功了,有人说要重新装,打补丁,再破解

网友A:
你是哪一版的破解?  你先試試看關機後,再開機,先破解,再啟動ORCAD,如果ORCAD程序有被執行過,破解通常不太靈光,因為會有常駐程序在裡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一版的破解?  你先試試看關機後,再開機,先破解,再啟動ORCAD,如果ORCAD程序有被執行過,破解通常不 ...

16.3 shooters 破解的

网友A:
shooters  算是很好破解的,目前我同事都還在用ORCAD16.3,並且已經補釘到039版了,使用上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ooters  算是很好破解的,目前我同事都還在用ORCAD16.3,並且已經補釘到039版了,使用上OK。

能给了039链接吗??谢谢你,我再试试看,太多Bug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给了039链接吗??谢谢你,我再试试看,太多Bug了

用您的方法关机,开机,重新破解,没有找不到licence的问题allegro可以使用,orcad,打开报错,
如图:

网友A:
請參考看看,是不是環境變數造成的問題,請看下面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2532-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1061-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926-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0424-1-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看看,是不是環境變數造成的問題,請看下面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2532-1-1.html
htt ...

我现在的环境变量
C:\Program Files\ATI Technologies\ATI.ACE\Core-Static;%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MGC_HOME%/bin;%MGC_HOME%/lib;%MGC_HOMEBS%\bin;%MGC_HOMEBS%\lib;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Thunder Network\KanKan\Codecs

还是出现那个问题,无法定位程序入口。。。

网友A:
先幫你把有關 ORCAD 的變量,提到最前面,試試看這樣可不可以? (記得要去掉括號)

【%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C:\Program Files\ATI Technologies\ATI.ACE\Core-Static;%MGC_HOME%/bin;%MGC_HOME%/lib;%MGC_HOMEBS%\bin;%MGC_HOMEBS%\lib;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Thunder Network\KanKan\Codecs;】

可以先在同事或是同學,有相同的 ORCAD上,找出相關 DLL,複製到你的計算機裡面,看看這樣是不是能解決你的問題。

分享我幾個同事的問題,分別有因為 DLL 文件損毀,或是 MICROSFOT 更新,造成開啟程序出錯。
DLL損毀的那位,從別的機器複製過來了DLL,問題就解決了。
MICROSFOT 更新造成問題的那位,就很淒慘了,整個移除 ORACD,並且刪除C:\Cadence文件夾 ,清理註冊檔,重裝ORCAD,安裝補丁,最後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幫你把有關 ORCAD 的變量,提到最前面,試試看這樣可不可以? (記得要去掉括號)

【%CDSROOT%\tools\pcb ...

非常感谢你啊,说的很详细,终于搞定了,将同事的.dll文件替换我电脑上的.dl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