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没有连线Orcad DRC也通过?

楼主(2011-11-15):
请问DRC中的矩阵如何设置才能发现没有连线的?多谢

楼主:
大多数的警告与错误可以解决了,但今天早上随手移动了几个元件后忙记了连线,但DRC竟能通过,再增加了几个元件试了试,第一次出现没有编号与没有数值,修改好后仍没有连线但可以通过。

我所说的通过是教课书上说的没有页面弹出。。。。这不是明显有问题吗,请哪位有经验的给个解答。

网友:
將 DRC 電器檢查規則,如下圖紅色圈出的地方點選起來,就可以檢查出,只有單一連接的線(線的另一端沒接任何東西),和管腳空著沒接連的問題。

楼主:
我用的16.0版本好象只有Design Rules Check 与ERC Matrix,没找到楼上所说的选项?

楼主:
只有这两个

网友:
舊版的 ORCAD 還是有 check unconnected nets 這個選項,在Design Rules Check 頁面裡面。

楼主:
check unconnected nets这个已打勾了,但没有check unconnected pins这个,是不是矩阵表设置障有问题?

网友:
ERC Matrix 最下面一排,可以設定成E,這樣就可以檢查 unconnected 功能。

楼主:
找到了,是 unconnected+passive矩阵查管脚有没有连接的,多谢jacklee_47pn

网友(2012-01-14):
刚好也碰到这个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