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帮主几个问题

楼主(2011-11-15):
我的原理图画好后进行drc检查但是出现了ERROR [DRC0031]   Same Pin Number connected to  more than one net. /U12/5 Nets: 'N17813' and 'GND'. :  SCHEMATIC1, PAGE3  (226.06, 76.20)
ERROR [DRC0031]   Same Pin Number connected to  more than one net. SH2/U6B/4 Nets: 'LCD CS2' and 'P1.1/KIN1'. :  PAG2SH2, PAGE1SH1  (149.86, 195.58)
等等这样很多的错误  我上网搜索了一下但是都没有怎么具体的解决  请问该怎么办   还有我用到了个74hc00这个元件,在最后创建网络表的时候出现Netlist Format: pads2k.dll
Design Name: F:\orcadPROJECT\MYPROJECT\MY3\MY3MP4.DSN
ERROR [NET0054]   Part U6B of type 7400 is packaged incorrectly with parts of another type in the U6 package.
ERROR [NET0011]   Netlist failed or may be unusable.
不能创建网络表  请问是怎么回事   麻烦版主了

网友A:
我是路人甲,進來串門子的。

ERROR [DRC0031]   Same Pin Number connected to  more than one net
=>是說有相同的管腳接在一起,懷疑你元件封裝的有問題。有U12,U6B......

ERROR [NET0054]   Part U6B of type 7400 is packaged incorrectly with parts of another type in the U6 package.
=>U6 7400 這個元件有很多單體,其中 U6B 這個封裝,使用了不同其他的封裝庫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路人甲,進來串門子的。

ERROR [DRC0031]   Same Pin Number connected to  more than one net

你好  非常感谢  那请问Same Pin Number connected to  more than one net 这个问题该怎么去解决呢  这个跟封装有关系的吗   我的原理图刚画好没有填封装  是不是要先写上封装才能进行drc呢  还有那个74hc00要怎么弄才能不出现错误呢 谢谢 我是刚进公司没多久   以前没接触这个软件  谢谢指教

网友A:
=>是說有相同的管腳接在一起,懷疑你元件封裝的有問題。有U12,U6B......
上面所說[元件封裝的有問題],是說你建立元件的管腳有相同編號(重複編號),所以ORCAD無法產生網表。

74HC00這個問題,通常在不確定哪個元件是由哪個元件庫來源,最簡單的方法,全部 74HC00 都刪除,然後清除design cache,最後重新放上 74HC00。

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將原理圖放上來,這樣我才能比較直接幫你找出錯誤和做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說有相同的管腳接在一起,懷疑你元件封裝的有問題。有U12,U6B......
上面所說[元件封裝的有問題],是 ...

你好哦 好像不能上传这个类型的文件   你有qq吗  能加你好友吗 以后可以向你请教  真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哦 好像不能上传这个类型的文件   你有qq吗  能加你好友吗 以后可以向你请教  真的谢谢

duil对了 这个74hc00是在ttl库中找来的

网友A:
我沒有使用QQ  ,你可以將 DSN 文件 ,壓縮成 ZIP 或是 RAR ,就可以放上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使用QQ  ,你可以將 DSN 文件 ,壓縮成 ZIP 或是 RAR ,就可以放上來了。

恩 好的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使用QQ  ,你可以將 DSN 文件 ,壓縮成 ZIP 或是 RAR ,就可以放上來了。

恩  就是这个

楼主:
麻烦给看下错误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錯誤很多喔~~~

有二根PIN5的管腳

楼主:
哦  怪不得老是出现5那里的警告   是直接去掉么  还是把那管脚删除呢

楼主:
恩 谢谢 刚才我改了 现在这个错误已经解决了 谢谢啊

网友A:
要把 U6 改成U5 ,原理圖上看到的不準確。

网友A:
這個不能用BUS畫法,改成BUS2的畫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 U6 改成U5 ,原理圖上看到的不準確。

恩  我把74hc00的隐藏的引脚删除掉后夜,没有错误了   但是这会影响电气属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不能用BUS畫法,改成BUS2的畫法。

不好意思  BUS2画法   是什么呀 我不太理解丫

网友A:
你有看出來   和   有甚麼地方不相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看出來   和   有甚麼地方不相同嗎?

哦   我明白了  呵呵 谢谢呀    不过 这类警告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是连接了2个  那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因為我只有先找錯誤,沒有幫你改原理圖,所以接下來還有哪裡錯,我不是很清楚,你可以再發個改過後的原理圖嗎?

楼主:
你好  大哥  经过你的指点现在的错误基本上没有了 但是警告还很多  这些警告是否可以忽掉呢

网友A:
74HC00 隱藏的管腳應該是電源 ,如果你把它刪除了,你的網表會少掉電源連接,實際PCB LAYOUT 會出錯,建議把隱藏的管腳打開,並且連上電源,這樣才不會錯。

至於警告,還是要判斷一下。如果是很重要的警告,有時候還是會造成PCB實體上的錯誤。

楼主:
o哦  我明白 才试了一下  添上电源跟接地的符号  没有出错  呵呵 谢谢丫 真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00 隱藏的管腳應該是電源 ,如果你把它刪除了,你的網表會少掉電源連接,實際PCB LAYOUT 會出錯,建議把 ...

你好 大哥 现在我的图基本上完工了  但是我们走得是orcad到pads这样搭配的    请问一下封装是怎么填的    我知道要与pads中的封装一样    可是我怎能知道这个元件中的封装是pads中的那个封装呢    麻烦啦

网友A:
如果要用 PADS 現成的封裝,這沒有特別的功夫,只能一個一個去挑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用 PADS 現成的封裝,這沒有特別的功夫,只能一個一個去挑選。

那不是首先要对pads中的封装特别了解  那个在那里都要弄清楚??  要是这样的话一个大的图的话岂不是很麻烦    有没有其他什么简单的方法呢   能快速的填好封装  之后导入pads也不会出错呢 ???对啦  还有是不是封装没填好就创建不了网络表的呀??

网友:
如果不清楚 PADS 封裝,另一個辨法是先在ORCAD自已定義封裝,到PADS裡面在建立自己的封裝庫,這樣二邊就可以同步了。通常絕對大多數公司都是這樣做的。

是的,没填好封装就创建不了网络表。

楼主:
哦  原来是这样呀  呵呵 那在pads中建立封装的话可以使用原来的pads中的封装吧  我只要把他们调出来放在我自己的库中也可以吧

网友A:
關於 PADS 問題,可以到 PADS 論壇去詢問,那邊有很多高手、大俠。
https://www.eda365.com/forum-6-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於 PADS 問題,可以到 PADS 論壇去詢問,那邊有很多高手、大俠。
https://www.eda365.com/forum-6-1.html

恩  不过还是非常谢谢你丫  跟你学了不少东西  呵呵 谢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