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ance 大家画原理图用capture还是HDL 哪个更好用些呢

楼主(2011-11-15):
如题  大家喜欢用Capture还是HDL  画原理图

网友:
capture很方便,尤其是做个symbol和换个封装,特方便,hdl的话只能动库了,而且做库的时候放大缩小非常的蛋疼,忒繁琐,但是hdl更严谨功能更强大,hdl做库的时候即可定义元器件的类型,在orcad中至今还不知道如何定义,比如io、discrete、ic等类型,必须到pcb中修改,hdl能够在原理图里设定仿真模型,设定网络拓扑,设定网络约束,导入pcb后一步到位,基本不用怎么改,hdl的操作很另类,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熟悉。hdl必须带库才能打开原理图,给交流带来不便,orcad到哪都是一个文件,和pcb类似,方便交流;建议还是使用capture,用的人多资源也多,功能也一直在改善!

楼主:
讲解很清晰  谢谢

网友:
hdl有点想mentor的Dx,操作比较繁琐

网友A:
hdl比dx更繁琐!

网友:
    HDL确实繁琐,操作要花一定的时间去习惯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dl比dx更繁琐!

hdl在16.5里对应的是哪一个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dl在16.5里对应的是哪一个啊?

     你打开capture去找hdl当然是找不到的了,hdl是design entry hdl!顺便提下你的头像很搞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capture去找hdl当然是找不到的了,hdl是design entry hdl!顺便提下你的头像很搞笑 ...

    哦,想起来了,谢谢,可我这系统没办法像windows7那样去那里启动,想装回windows7,光驱不给力,硬盘安装法也不行,主板不支持U盘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capture去找hdl当然是找不到的了,hdl是design entry hdl!顺便提下你的头像很搞笑 ...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想起来了,谢谢,可我这系统没办法像windows7那样去那里启动,想装回windows7,光驱不给力,硬盘安装法也 ...

用maxdos,直接安装.

网友:
    我看HDL除有支持PCB的原理图设计功能,主要还是有支持芯片设计的图形化输入VDHL,Verilog接口,HDL不仅仅为PCB设计而生的吧?

网友:
    好像有个比hdl更高版本的,叫allegro system architect gxl。

网友:
    我一直用HDL,效率很高。做原理图速度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