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库

楼主(2011-11-15):
疑问:

1:打开PCB库,不能从封装名称看出物料的大体形态?
2:拿到物料不知道对应的PCB封装是哪一个?

公司以前的封装库超级乱,现在想重新规划一下,怎么样的命名方式能尽可能解决以上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坛友们指教一二。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page=1#pid517502

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753&page=1#pid517502

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指导,

       还想问一下,公司用到的接插件很多,很杂,这些要怎么分呢?以前尝试把PIN数,直脚弯脚,脚间距,公母,体现出来,现在还是乱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还想问一下,公司用到的接插件很多,很杂,这些要怎么分呢?以前尝试把PIN数,直脚 ...

首先给每种元件建一个料号,最好是有Spec规格书。因为你建库的时候不可能每一个信息完全包括在内,只能体现一些主要的信息:如型号、参数值、公差、封装、料号---,料号是决定元件信息的唯一属性。有了料号,就可以对应到元件的每一个信息上,详细的信息只能在规格书中去查询,有了料号的唯一性,所以元件的一些信息就都唯一的可以体现出来了。你可以把规格书也以建库的命名方式统一保存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还想问一下,公司用到的接插件很多,很杂,这些要怎么分呢?以前尝试把PIN数,直脚 ...

我以在建Part Type和PCB Decal两种情况说一下:

1、建Part Type时,因为在Logic中调用元件,所以建Part Type时要尽可能的概括主要信息,如主要信息相同的,可以通过查询料号对应的规格书区分开来,这种情况比较少。

如下图:

以:CON/7P-3.81-90-SIP-070019为例

CON代表的是连接器,图中FH/代表排母(Feamale Header),PH/代表 排针(PIN Header),JU/代表跳线。可以根据实际的期间用途在开头以关键字命名。

后面的意思就比较直观了。

2、在建PCB Decal时

如下图:

以CN071500MB252X45为例,我的封装命名是以16位组合命名的。开头的关键字就不加重复了。

07:代表有7个引脚
15:代表x方向相邻引脚的间距是150mil。即相邻两脚的间距是15*10mil
00:代表Y方向相邻引脚的间距是0mil。
M是一个分隔符,不同的元件分隔符不一样,当然你也可以设置一样,这个无所谓。例如SMD的元件此处的分隔符是:S。M代表Manuell手工插件放置的意思。

B2:代表连接器的外形长度尺寸,为1120mil,B表示11,A是10,以此类推。长度为这两位*10mil
52:表示连接器封装的外形宽度尺寸,为520mil
X45:表示引脚的孔径是45mil的.

网友:
    高手呀  一直以来这些个命名都不太知道啥意思呢

网友(2012-04-24):
    高手云集,学习啦

网友(2012-06-28):
    学习,看来要整理一个库命名说明,到时候方便用、方便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