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取不了原件

楼主(2011-11-15):
    今天收到别人发的PCB图,发现里面有些原件可以选取,有些数遍怎么都选取不了,用无模命令可以选中。线说明不是Glued 勾选了 过滤器那的问题这个我已经试过了。那位大侠指点下,我用ROUTER打开来也是这杨的

楼主:
    把图发上来,看着更直观些

网友:
    右鍵 > Filter > 勾選Parts & Glued Parts

楼主:
    这个我已经试过了,一样的不行的。

网友:
    这个板禁止了TOP层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已经试过了,一样的不行的。

刚刚看过,一个是因为禁止Top层选择,另一个是因为元件被Glued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过,一个是因为禁止Top层选择,另一个是因为元件被Glued了。

被Glued的元件也是在TOP层,
并没有禁止Top层所有选择,
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Glued的元件也是在TOP层,
    并没有禁止Top层所有选择,
期待高手回复

右鍵 > Filter > 勾選Parts & Glued Parts

网友C:
    首先把所有的选项都勾上。

然后,右键Select anything ,选中元件的一部分然后右键Select component,就可以编辑了,大部分元件被上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把所有的选项都勾上。

    然后,右键Select anything ,选中元件的一部分然后右键Select component,就可 ...

说的是"CON101,CON104"选不上,
    不是其他元件,

(我帮楼主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CON101,CON104"选不上,
不是其他元件,

    可以输入"SS+位号"进行选中,

    然后
    CTRL+Q,修改属性
CTRL+E就可以移动
    等操作,

    但好像是还是不能用鼠标选中,
    也不能伯CTAL+A选中.

    是否与库里的封装有关?

网友:
    右键选择FILTER过滤器,出现对话框,点LAYER层,就看见TOP上没有选上啊,打勾,关闭.然后再选择所有元件,把Glued Parts打胶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