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连线时怎么出现一个结点?

楼主(2011-11-15):
orcad连线时怎么出现一个结点?是原件制作的问题还是栅格设置的问题,见图中的圆圈

网友A:
刚连线时有,在空白处再点击就没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连线时有,在空白处再点击就没有了吧?

还是有那个结点

网友B:
可能管腳下方有連接線,二者重疊造成打點 。

网友:
建議畫圖的時候,要設置鼠標要停在栅格上,這樣比較不會出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管腳下方有連接線,二者重疊造成打點 。

好啦,确实是底下有重叠的地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