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三角波产生电路求改进

楼主(2011-11-15):
我用这个图产生了方波和三角波,但是效果不怎么理想。方波不在50%占空比的时候失真很大,频率越大波形越不理想,几百hz尚好上了一两千就不行了。三角波波形非常不稳定。请大家给一点改进意见,谢谢!

网友:
[频率越大波形越不理想]
=>這是當然的, R7 和 C2 在不同的頻率,需要加以調適。一個 RC 時間常數,要滿足寬廣的頻率變化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實際電路的時候,不同的頻段,需要切換開關,來做更換不同的電容器。(指的是 C1 和 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