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电源焊盘是不是都是full connect方式的?

楼主(2011-11-15):
    用full connect 的链接方式由于电源是铺铜的那样就比较难焊,用了8点连接,那连接的线又太细大电流走不了,只能用热风焊盘了么,求各位大大解答,谢谢~~

网友A:
    要花焊盘连接,四角还是八角随你,而且宽度也是可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花焊盘连接,四角还是八角随你,而且宽度也是可以调的

    宽度是在哪里调的,我调了都没反应,还是线宽很细,谢谢

网友B:
    1、shpe/select shape or void ,然后左键点击你药调整的shape;
    2、右键点击shape/paramenters
3、Termal relef connect 里面下拉框有选择链接方式的
    4、下面可以选择固定的链接线宽,看情况自己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shpe/select shape or void ,然后左键点击你药调整的shape;
2、右键点击shape/paramenters
    3、Termal ...

apple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ple的系统?

    unix,linux

网友:
静态铜 线宽随便CHANGE

网友:

引用 网友B:
1、shpe/select shape or void ,然后左键点击你药调整的shape;
2、右键点击shape/paramenters
3、Termal ...

兄弟,linux都能玩得那么嗨,我也有linux版本的cadence,但是一直装不上,能否放点教程上来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