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串扰与耦合长度关系的讨论

楼主(2011-11-15):
原来看串扰的资料是这么说的:
串扰大小主要与信号网络间的间距和它们间的耦合长度有关
我是这么理解的:对于间距:2个邻近网络由于信号边沿变化时产生的电场互相叠加,产生一个较强的电场环境,从而使信号网络上耦合产生一个较大的串扰。后来用仿真验证了一下,确实3W原则下串扰可以降低至少50%
而对于耦合长度:觉得应该是和前向串扰时,耦合长度越长,则串扰叠加的次数越多,因此串扰幅值越大。而对于后向串扰,应该只是在时间上的长短区别,而幅值无影响。
后面查看了文献,再研究了下:觉得这里的耦合长度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应该也和被干扰对象本身的走线长度有关:对于前向串扰是它的幅值还是与耦合长度有关,而对于后向串扰而言,它的幅值大小,需要考虑到它的走线距离与信号上升沿时间的关系,这里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当信号还处于上升沿时,所引起的串扰电平通过走线传播到接收端后,再反射回驱动端,叠加在驱动端新产生的串扰上,增大了串扰的幅值。当受害网络的走线传输延时小于信号的上升沿的一半时,后向串扰的幅值是与受害端信号网络的走线长度有关的。持续时间还是与耦合长度有关。
于是得到一个结论:后向串扰的大小主要与信号间距以及受害端的走线长度有关。
这里考虑的是相同的信号边沿速率的情况下。。

俺是新手,可能有错漏之处哈。。希望大家都指点交流。。。

楼主:
补充一点:
关于串扰的产生:我的说法也不够严密,应该说:
传输线与它的参考平面间存在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这也是传输线电抗的组成,当一个上升沿信号在传输线上向前传播时,由于传输线上的电压值变化,使传输线与其参考平面间产生压降,电场发生改变,当这个电场足够强时,就在邻近的传输线上耦合产生感应电流,这就是容性耦合产生的过程吧。
而所谓的电场叠加,应该是在相邻网络的电流传输方向相反时,它们所产生的电场就会相互叠加,从而造成更大的串扰(相对传输方向相同而言)
看文献资料里是这么说的:‘每个回流信号将产生一个磁场,如果同时有很多传输线在传输,那么它们产生的回流区域将迭加从而产生区域性的磁场,这些磁场将对与其场强范围内的传输线产生感应电压,这样,就会对这些传输线的信号产生噪声影响,造成传输信号的失真。’这应该是指感性耦合发生的过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