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何时在PCB布线时需要走蛇形线的探讨

楼主(2011-11-15):
                            关于何时在PCB布线时需要走蛇形线的探讨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在进行PCB布线的时候,对于有些信号为了满足时序的要求,需要走线时进行等长布线,也就是所谓的蛇形布线,到底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蛇形布线呢?下面通过实例进行分析。
      ANX7150是一款HMDI视频信号的编码芯片,它把24位(4:4:4)并行的视频信号进行编码,以HDMI的信号格式输出,也就是四路串行的差分信号。在对ANX7150外部电路进行PCB布线的时候,其24位并行信号需要等长吗?有一些工程师担心其不等长会影响信号的时序,就分别进行等长,我们来具体分析下,其是否需要等长。
      信号只有满足建立时间(set time)和保持时间(hold time)才能被打入触发器,通过阅读ANX7150的数据手册查找其输入信号的set time为0.6ns,hold time为1ns,工作时钟最高频率为180M,对应的周期为5.56ns,其并行信号输入的时序如下图所示(附件中)。

       在最高工作频率时,半个时钟周期为2.78ns,假设传输线延迟1ns,仍能完全满足其触发条件,一般的微带线传输信号的速度为6000mil/ns(具体可以根据PCB材料计算),那么布线时信号线长度跟时钟线有6000mil的差距是可以满足其时序要求的,所以此时不需要进行等长走线。
      总之,在布线时,计算出传输线或者时钟线的延时,然后查找相应器件的手册,看是否满足触发条件,即可判断是否需要蛇形布线。对于一般低于100M的系统来说,都可以不用考虑信号线延时问题,但对于高速的信号,比如800M的DDR信号,则需要进行严格的蛇形布线,以满足信号的完整性。欢迎大家回复讨论。

网友(2012-08-02):
有道理的。

网友(2012-09-21):
看不懂啊,,楼主的例子
1---ANX7150 触发条件是输入信号的set time为0.6ns,hold time为1ns那么加起来就是1.6ns,
2---,在最高工作频率时,半个时钟周期为2.78ns
3---一般的微带线传输信号的速度为6000mil/ns

1点和2点是什么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