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原理图自动编号

楼主(2011-11-16):
protel原理图自动编号的方法是怎样操作的?

网友:
快捷键:T+A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A:
楼上正解   不知道要是我想对一部分元件进行自动编号,比如我只想对电容或者电阻编号应该怎么做?
有木有人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不知道要是我想对一部分元件进行自动编号,比如我只想对电容或者电阻编号应该怎么做?
有木有人 ...

2~4楼正解,T--A调出自动编号界面后,选中你需要重新编号的电容或者电阻即可。

楼主:
好像用T-A后调出自动编号界面后,怎样再去选择要编号的元件呢?只能全局变更,怎样只更改电容或电阻,求具体方法?

网友:
自动编号界面,有个下拉菜单框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