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和Allegro的器件管脚如何对应?

楼主(2011-11-16):
求助用cadence的各位大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AD中器件在原理图上的管脚与PCB上的管脚不一致,可以手动对应。但是Cadence里Capture和allegro的相互对应是在哪里设置呢?求指教!

网友:
    好像在设置里面吧.

楼主:
    大哥,我既然问问题,说明我就是新手,你说设置里,估计我也找不到。所以能不能详细得说一说呢?

楼主:
    不行,咋就没人答复我呢?4 O( R" M: [9 h

网友:
    应该是在orcad中,setup选项里面,具体貌似是在杂项那个选项里面

网友:
    直接修改你的网络表里面内容  打开网络表你就知道怎么对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