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输出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1-11-16):
看到一个电路,给CPU供电引脚前的处理:1.5V的输入电源串0.01欧0603的电阻,然后串10uH的电感,再接了10uF和1uF的电容到底,然后接到CPU的供电引脚。我想问一下这个0.01欧的电阻式干嘛用的?

网友:
是0、01欧还是k欧,阻抗匹配吧

网友A:
一般來說在電源的濾波電路,常見有RC濾波,有LC濾波,但是R串L之後經C下地的濾波電路,的確沒見過。

除非是刻意留下電阻,是為了日後測量電流用的。 (電阻上的電壓/電阻值=電流)
因為是電源電路,所以不可以留下很大的阻值,會造成電壓下降,經驗值通常是0.1歐姆以下的精密電阻。(要看最大電流,和允許壓差範圍內,去計算調整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來說在電源的濾波電路,常見有RC濾波,有LC濾波,但是R串L之後經C下地的濾波電路,的確沒見過。

除非 ...

但是他基本上电路上大部分电源的地方都用了么个小阻值的电阻(有很多路电源),觉得要是只是为了测电流的话有点不相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他基本上电路上大部分电源的地方都用了么个小阻值的电阻(有很多路电源),觉得要是只是为了测电流的 ...

這種電路會通常在開發階段(通常是第一版),或是調適的公版上會有加上 "微歐姆" 的電阻,等到正式版本(量產版本)的時候,這些 "微歐姆" 電阻都會被拿掉。

如果只是要控制斷電或是導通,那可以直接用 "零歐姆" 的電阻,那不是更省事,因為 "微歐姆" 的電阻會比 "零歐姆" 的電阻貴,且不太容易購買。

网友:
    有降低电感Q值的作用,在AD/DA要求比较高的电源支路上会使用。

网友(2012-07-04):
    我觉得3楼说的对,应该是用来测量、方便调试之类的;如果用来降低电感的Q值,则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这是直流电源路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demo图上设计用来测试每一路的电流用的,以了解各路电源的电流与功耗

网友(2012-08-03):
    比较认可jacklee_47pn的说法

网友:
    电平匹配的原因

网友:
    个人认为0.01欧0603封装的电阻允许电流为3A左右,在这里有熔丝作用

网友:
    个人觉得是用来检测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