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搞大家如图所示是如何画出来的?

楼主(2011-11-16):
请教大家如附件所示,是用什么方法画出来的。

网友:
    这个有什么作用?

网友:
    泪滴,ROUTE/GLOSS/ADD FILLET

网友:
    泪滴国内很少用吧,日本板用得比较多

网友:
    自动生成的,泪滴,加固用的。route/gloss/parameters,选择要加的焊盘或孔。点Glass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助!

网友:
    这种类似泪滴的shape 貌似是自动跑出来的,在allegro 16.2的版本里有过这样的问题。(现在又不见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