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位大哥麻烦帮忙看看

楼主(2011-11-16):
请各位当大哥麻烦帮忙看看   修改了半天了始终不知道以下的警告怎么修改   小弟先谢谢了!!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A16:  PAG2SH2, PAGE1SH1  (139.70, 101.6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29029:  PAG2SH2, PAGE1SH1  (264.16, 12.7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29338:  PAG2SH2, PAGE1SH1  (264.16, 15.24)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29647:  PAG2SH2, PAGE1SH1  (264.16, 17.78)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29956:  PAG2SH2, PAGE1SH1  (264.16, 20.32)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30265:  PAG2SH2, PAGE1SH1  (264.16, 22.86)
这是一部分  还有几个
还有下面的WARNING [DRC0034]   Two wires/busses of different nets intersect visually, yet nets are not connected A[16..0]:  PAG2SH2, PAGE1SH1  (137.16, 99.06)
WARNING [DRC0034]   Two wires/busses of different nets intersect visually, yet nets are not connected A[16..0]:  PAG2SH2, PAGE1SH1  (137.16, 99.06)
WARNING [DRC0034]   Two wires/busses of different nets intersect visually, yet nets are not connected GND:  PAG2SH2, PAGE1SH1  (137.16, 99.06)
WARNING [DRC0034
麻烦给位给看看   这是原理图

网友:
先來看二個錯誤

楼主:
嗯嗯   太粗心了  居然没看到  谢谢   这两个我已经改过来了  真的谢谢

网友:
有些貼圖,要點選圖片放大來看。

网友A:
原理圖上沒有 D16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圖上沒有 D16 啊~~~~

e恩 是的   我是写错了  我应该是记得有A16  所以把d16写上去了  所以这个A16一直都还是警告

楼主:
哈哈  我知道怎么改啦  刚才终于对了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

这样好像不行  如果加上GND这个端口    那么2个74hc373的OE端就会有冲突了

网友A:
把 74hc373 OE 管腳屬性改成<被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74hc373 OE 管腳屬性改成

哦   我知道了   但是那个阶层电路图连接的时候  老是出现这样的WARNING [DRC0014]   Type of pin above does not match the pin type of corresponding port below SH2,LCD EL1:  SCHEMATIC1, PAGE2  (256.54, 106.68)
WARNING [DRC0014]   Type of pin above does not match the pin type of corresponding port below SH2,LCD RST1:  SCHEMATIC1, PAGE2  (256.54, 116.84)
WARNING [DRC0014]   Type of pin above does not match the pin type of corresponding port below SH2,IDE RST1:  SCHEMATIC1, PAGE2  (256.54, 127.00)
WARNING [DRC0014]   Type of pin above does not match the pin type of corresponding port below SH2,VCC:  SCHEMATIC1, PAGE2  (256.54, 86.36)

还有这个[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U6:  PAG2SH2, PAGE1SH1  (99.06, 93.98)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U6:  PAG2SH2, PAGE1SH1  (127.00, 175.26)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端口没用好呢

网友A:
你的 ORCAD 是幾版的? 你的原理圖經上面修改之後,已經沒有問題了啊。 我這邊 DRC 結果如下

Date and Time : 11/16/11 15:02:57

--------------------------------------------------
Checking Schematic: PAG2SH2
--------------------------------------------------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Checking For Single Node Nets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Bus Nets

--------------------------------------------------
Checking Schematic: SCHEMATIC1
--------------------------------------------------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Checking For Single Node Nets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Bus Nets

网友:
我已經從 ORCAD 16.5 降成 16.2 。應該大多數的 ORCAD 都可以打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ORCAD 是幾版的? 你的原理圖經上面修改之後,已經沒有問題了啊。 我這邊 DRC 結果如下

我的是9.2的  我的检查是这些
********************************************************************************
*
*  Design Rules Check
*
********************************************************************************

Checking Pins and Pin Connections

--------------------------------------------------
Checking Schematic: PAG2SH2
--------------------------------------------------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Checking Pin to Port Connections

Checking for Invalid References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U6:  PAG2SH2, PAGE1SH1  (99.06, 93.98)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U6:  PAG2SH2, PAGE1SH1  (127.00, 175.26)

Checking for Duplicate References

--------------------------------------------------
Checking Schematic: SCHEMATIC1
--------------------------------------------------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Checking Pin to Port Connections
WARNING [DRC0014]   Type of pin above does not match the pin type of corresponding port below SH2,LCD EL1:  SCHEMATIC1, PAGE2  (256.54, 106.68)
WARNING [DRC0014]   Type of pin above does not match the pin type of corresponding port below SH2,LCD RST1:  SCHEMATIC1, PAGE2  (256.54, 116.84)
WARNING [DRC0014]   Type of pin above does not match the pin type of corresponding port below SH2,IDE RST1:  SCHEMATIC1, PAGE2  (256.54, 127.00)
WARNING [DRC0014]   Type of pin above does not match the pin type of corresponding port below SH2,VCC:  SCHEMATIC1, PAGE2  (256.54, 86.36)
WARNING [DRC0014]   Type of pin above does not match the pin type of corresponding port below SH2,GND:  SCHEMATIC1, PAGE2  (256.54, 132.08)

Checking for Invalid References

Checking for Duplicate References

网友A:
我想可能是 ORCAD 不同版本、不同的補丁,會有不相同的檢查規則吧!

因為我同事發現 ORCAD 16.03.039 和 16.03.033 就有不相同的定方。檢查規則有被更動過。

另外 ORCAD 9.2 和 16.3 有些選項功能是有差異的,例如 : DRC 的畫面,16.3 有 4 個頁面的選擇,好像 15.7 以下只有 2 個頁面的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可能是 ORCAD 不同版本、不同的補丁,會有不相同的檢查規則吧!

因為我同事發現 ORCAD 16.03.039 和  ...

恩 我想是吧  但是检查的时候层次的端口应该会能检查出来吧

楼主:
这个四个 我始终解决不了  但是你的那个好在9.2上检查的时候确实正确的
WARNING [DRC0014]   Type of pin above does not match the pin type of corresponding port below SH2,LCD EL:  SCHEMATIC1, PAGE2  (256.54, 106.68)
WARNING [DRC0014]   Type of pin above does not match the pin type of corresponding port below SH2,LCD RST:  SCHEMATIC1, PAGE2  (256.54, 116.84)
WARNING [DRC0014]   Type of pin above does not match the pin type of corresponding port below SH2,IDE RST1:  SCHEMATIC1, PAGE2  (256.54, 127.00)
WARNING [DRC0014]   Type of pin above does not match the pin type of corresponding port below SH2,VCC:  SCHEMATIC1, PAGE2  (256.54, 86.36)
WARNING [DRC0014]   Type of pin above does not match the pin type of corresponding port below SH2,GND:  SCHEMATIC1, PAGE2  (256.54, 132.08)

网友:
VCC 和 GND 的 PORT 要設成 POWER 不是 PASSIVE 。

网友A:
就是4樓圖面要你增加的地方。VCC 和 GND 的 PORT 要設成 POWER 不是 PASSIVE 。

楼主:
呵呵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端口的引脚 没设置对   呵呵  真的是太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4樓圖面要你增加的地方。VCC 和 GND 的 PORT 要設成 POWER 不是 PASSIVE 。

恩  这个我已经弄懂了    呵呵 谢谢 呀   对了 那个74hc00在TTL 和GATE这两个库中他们的用法有什么不同呢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呢        什么时候用那个库呢    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A:
我認為最後的結果都是一样的,只是用不同分類的方法,去配合不同人的習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認為最後的結果都是一样的,只是用不同分類的方法,去配合不同人的習慣。

哦  是这样呀  呵呵  谢谢呀     不过我刚才试着创建网络表的时候但是不能创建   出现这些提示

*  Create Netlist
*
********************************************************************************
Netlist Format: pads2k.dll
Design Name: F:\ORCADPROJECT\MYPROJECT\MY3\MY3MP4.DSN
ERROR [NET0054]   Part U6B of type 74HC00_5 is packaged incorrectly with parts of another type in the U6 package.
ERROR [NET0011]   Netlist failed or may be unusable.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之前有說過啊  你忘記了

网友A:
你的 VDD 有沒有少接了電源符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VDD 有沒有少接了電源符號呢?

呵呵  你真的是太利害啦   是的呀  那个电源我忘记加上去了   不好意思  刚接触这个    可是那个创建网表的我还是不怎么明白  为什么要那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圖吧!

你好!前辈    呵呵 前天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又麻烦你了  谢谢
在下面的电路图中,有个阶层电路图里面又有一个阶层电路,就是D/A AMP1和AMP2   这2个里面的元件是一样的   但是元件的编号不一样,可是我每次修改了AMP1后AMP2也跟着变了    我改了AMP2后AMP1又改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这样DRC一直不能通过,不知道是不是设置有问题还是哪里的问题请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前辈    呵呵 前天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又麻烦你了  谢谢
在下面的电路图中,有个阶层电路图里面又有 ...

你先看一下這篇文章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078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一下這篇文章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0786-1-1.html

恩  我刚才看了   但是我按照上面的改了   但是还是不行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麻烦啦

网友B(2012-04-06):
楼主辛苦喽,谢谢分享,加油啊,顶一个 bjbdf466zg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喽,谢谢分享,加油啊,顶一个 bjbdf466zgl

网友C(2012-05-22):
各位大侠请问你们怎么设置你们的DRC啊,为什么我的总是检查不出“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A16”这样的错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侠请问你们怎么设置你们的DRC啊,为什么我的总是检查不出“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

在 ORCAD 搜索 A16  看看不是可以看出端倪 (搜索範圍包括 net, PIN, Alias, Text, Signal)。
或是在 DRC 的時候,勾選 "Crate DRC markers for warnings" 項目,看看錯誤在哪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