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LED 0805在PCB编辑器中封装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1-11-16):
现在要把PCB板中直插式的LED  改为0805表贴的,第一次做,不知道在PCB中LED  0805  的封装的样子,请高人指点,最好有截图谢谢

网友A:
在原理图里把封装改为0805  就会出现了   不过出板后注意极性   最好自己画LED的0805  那样可以标上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里把封装改为0805  就会出现了   不过出板后注意极性   最好自己画LED的0805  那样可以标上极性

我也是想自己画LED的0805  封装,可我不知道PAD的尺寸呢!能不能从库里调出一个0805的电阻,然后在丝印层标上极性呢?你有自己做好的LED  0805封装么,给个截图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