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宏命令后PADS提示系统找不到宏文件(宏文件事实上我已经删了)

楼主(2011-11-16):
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啊,希望有人帮忙看看,谢谢了!运行pads就出现图片中的提示,只能选“忽略”才能使用PADS。难道得重装PADS?

网友A:
这些删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删了没

就是删了才问的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删了没

虽然没有解决问题,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那我就不晓得了

网友B:
同样问题。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问题。求助

LAYOUT添加过的宏文件在删除快捷键后不要删除源文件!否则就出现提示PADS找不到宏文件!
删除了源文件的话你只有在原来放宏文件的地方新建个同名的宏文件即可,再运行LAYOUT的时候就不会出现提示找不到宏文件的对话框了!我暂时这么解决的,要不可能只有重装了才能解决,不知道有高手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网友C(2014-05-14):
同求解决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求解决办法

试试 Reset 这里个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试 Reset 这里个可不可以.

木有用啊,只有7楼的方法可以避免不报错。

网友:
把宏存在桌面就是个悲剧,我又存了一个,结果一样,不能删,删了就报错。现在我桌面必须得放着这两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