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内容pads如何生成钢网文件?

楼主(2011-11-16):
想请教一下:
一.贴片时用的钢网文件是在出gerber的时候设置呢,还是在cam350里面设置的?要设置哪些内容?
二、这是之前的之前的一个例子,其中器件周围的的框式在哪里设置的?谢谢
!!!

楼主:
求高手赐教

网友:
pads里面生成的钢网文件 叫paste mask,在出gerebr的时候跟其他层一起出。

网友:
周围那些框应该是屏蔽罩吧,如果是屏蔽罩,表层、Solder、Paster层都要输出Copper.在设计PCB时,这三层要有Copper.

网友:
你可以看看视频里的设置。

网友:
这里是做屏蔽罩的!在Solder mask Top或者 solder mask BOT 进行开窗就是开绿油即可!钢网资料一般都是你发gerber到板厂后  他们提供给你的!进行贴片!

网友(2012-02-18):
File-CAM-add-pastemask
就可以啦!

网友:
本来想截张图出来的,但是上传不了,可能是图片太大了

网友:
呵呵,这个当然要在PADS里面先设置好,出了Gerber资料之后才可以出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