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覆铜和添加覆铜?

楼主(2011-11-16):
新手上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啊

网友B:
    直接无模命令PO就可以去掉,tools-pour manager灌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无模命令PO就可以去掉,tools-pour manager灌铜

    请问一下,这个怎么处理,太大了,我是新手

    看看

    看看

网友B:
    修改它的焊盘大小啊,选中右键-pad stack改变大小就行,teardrop可在option里改掉

楼主:
    PADS9.2版本的怎么查看网络?

引用 网友B:
修改它的焊盘大小啊,选中右键-pad stack改变大小就行,teardrop可在option里改掉

小弟新手,,多多包涵

网友:
    在project explorer window中可以,也可以高亮网络,N 网络名,不知道你要什么效果,试试看吧。9.2我没用,不过操作应该差不多。我也只接触这个软件几个月,大家共同学习吧

网友C:
    取消此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消此项

    问你一个问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