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时序问题

楼主(2011-11-16):
在布线的时候走线匹配做到5mil以内,仿真时使用上升沿跑的,发现在Vref处存在60多ps的误差,使用的软件是cadence sigexporer,请问会因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误差。

网友A:
你所指的是飞行时间存在误差吗。。飞行时间是和2个因素有关的:传输延时与信号上升时间
传输延时主要与走线有关,若走线环境相同,理论上走线长度相同则走线传输延时相等,但是信号输出的时间有可能会有区别,这就是Tco中的logic delay导致的,这是IC工艺上的差异导致的,我们无法改变
而对于信号的上升时间,主要与负载有关,也就是Tco中的buffer delay,虽然是同一个器件,但是不同的pin脚由于内部的IC工艺差异,可能导致不同的寄生参数,你可以看芯片的IBIS模型,不同pin脚的寄生参数是不同的。。因此就会造成上升时间的微小差异
综合以上2点,产生60多ps的误差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这个误差是很小的。。0.06ns而已,除非你的系统速度非常高,而时序资源又非常紧张

网友(点评):
写的很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指的是飞行时间存在误差吗。。飞行时间是和2个因素有关的:传输延时与信号上升时间
传输延时主要与走线 ...

比如原同步系统,有没有办法使用ibis模型,去仿真时钟与数据的时间延时对比?是不是之间的相位差只能在仿真控制软件去设置?

网友A:
‘比如原同步系统,有没有办法使用ibis模型,去仿真时钟与数据的时间延时对比?是不是之间的相位差只能在仿真控制软件去设置’
我也是新手,对源同步没有具体做过,只是了解原理,因此说一些自己的理解吧;
首先,就我所用的allegro PCB SI而言,你如果想用仿真去查看时钟与数据的时间沿比对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个软件无法同时仿真2个拓扑网络,更何况即使是可以同时仿真,它们的输出沿也是一样的,因为它们仿真时的参考时钟对象是软件默认的,即输出时的起点是一样的。你可以去试试看,仿真2个网络,然后把波形放在一起比对,会发现,它们的起点是一样的,虽然上升沿可能不一样,但是这说明不了器件内部的延迟,因此这个参数只能通过数据手册获得。
而且对于源同步而言,我们其实只要关注它的驱动端的数据输出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即可。具体的你最好去看下时序方面的内容。我有篇帖子有分析这个。
第二个疑问,2者间的相位差,就是体现在我上面所说的数据手册给出的数据输出建立和保持时间。而仿真软件所要做的,仅仅是去仿真在不同的负载下,不同的走线环境对这个相位差的偏移情况,然后利用这个偏移去代入时序计算公式来计算时序裕量。
建议你实际开始操作一下,就会明白这个过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原同步系统,有没有办法使用ibis模型,去仿真时钟与数据的时间延时对比?是不是之间的相位差只能在仿 ...

谢谢,和我自己的理解差不多,但是一个人理解是总有些不确定,呵呵。大家共同学习嘛。
此外,cadence是可以同时仿真两个网络的,你需要在两个网络间接一个高阻(模拟断路),这样就可以完成两个网络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