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窗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1-11-16):
弱弱的问一句,开窗是什么意思啊!希望各位大侠能解释一下!!

网友:
指过孔不填满绿油吧

网友A:
  就是绿油时将铜面或者线路、SMT PAD等通过曝光和显影的方式暴露出来  百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绿油时将铜面或者线路、SMT PAD等通过曝光和显影的方式暴露出来  百度来的

为什么要露出来,在什么情况下要露,露出来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非常感谢,本来想截个图上来,问一下是不是就是那个样子,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截个图过了,问题具体化

网友:
开窗,简言之即,露出铜皮或者焊盘或者孔(不盖上阻焊绿漆)

网友:
刷锡膏等其他地方都需要露啊

楼主:
谢谢几位,大概似乎明白了, 是这样的吗,线被我弄掉了,

网友B:
我沒有用過PADS。但是中間那些綠綠的PAD就相當於開窗。它只不過是焊盤的窗。即此處不上綠油。
其它你要過大電流的線。你也可開窗。即讓此處露銅。增加導線的過流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沒有用過PADS。但是中間那些綠綠的PAD就相當於開窗。它只不過是焊盤的窗。即此處不上綠油。
其它你要過大 ...

哦,明了,谢谢解答,终于弄明白了,呵呵

网友C:
开窗,一般是指阻焊开窗,
一般硬板如HDI上阻焊是指绿油,开窗的情况多是焊盘,用于焊接元件,表面采用OSP工艺;也有为了抗ESD,在板边露一圈铜的,表面工艺为沉金。
如果用在FPC上面,阻焊除指绿油外,也指盖膜,盖膜/绿油开窗的情况,一种是为了露焊盘用于焊接osp工艺,也有用于接地的(如钢补强接地),用于接地的时候表面处理一般为沉金或电镀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窗,一般是指阻焊开窗,
一般硬板如HDI上阻焊是指绿油,开窗的情况多是焊盘,用于焊接元件,表面采用OSP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有时候应该还有散热的功能把,各位。

楼主:
还有个保护工功能,防止人家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