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这些花焊盘 ?

楼主(2011-11-16):
如图都是地孔,怎么改变连接方式 成为这样的? 是要改添加固定过孔的方式吗?

2这些地孔怎么也删不掉,是AD6转过来的

3铺铜后添加via stitch时如何得到规则的孔阵列,并且得到想要的孔数目 ,是添加后一个一个移吗?

网友A:
    我没用过花孔和AD6,不过应该是这样的
1、修改属性,将thermal改成pad
2、看看是不是胶住了
3、论坛上好像有过类似的资料,记得是可以设置的
暂时只知道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花孔和AD6,不过应该是这样的
    1、修改属性,将thermal改成pad
    2、看看是不是胶住了

    已解决
    将diagonal改为flood over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将diagonal改为flood over就可以了

你这种设置是将所有的焊盘的连接方式设为Flood Over(包括只插件)。

而有的时候我么希望只插件的焊盘(Through hole)是花焊盘,但过孔是Flood Over的方式,这个时候按照下面的方式进行设置

    首先设置花焊盘

然后学则铺铜框,然后学则属性,点击Option选项框,选择Flood Over Via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设置是将所有的焊盘的连接方式设为Flood Over(包括只插件)。

而有的时候我么希望只插件的焊盘 ...

网友:
    规则的孔阵列,可以设置好Via的栅格后再手工打孔、也可以自动打地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设置是将所有的焊盘的连接方式设为Flood Over(包括只插件)。

    而有的时候我么希望只插件的焊盘 ...

感谢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设置是将所有的焊盘的连接方式设为Flood Over(包括只插件)。

而有的时候我么希望只插件的焊盘 ...

    按照你的做法操作之后我的还是不成功啊??郁闷啊,不知道那步操作除了问题哦! 新建 Microsoft Office Wor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做法操作之后我的还是不成功啊??郁闷啊,不知道那步操作除了问题哦!

那外框看下是否是禁止覆铜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做法操作之后我的还是不成功啊??郁闷啊,不知道那步操作除了问题哦!

    是没有办法铺铜还是什么问题,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光看图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没有办法铺铜还是什么问题,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光看图也不是很清楚。

    按照你的方法操作完之后无法达到你的那种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方法操作完之后无法达到你的那种效果。

我的覆铜时手动的人工覆铜,难道要自动覆铜才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覆铜时手动的人工覆铜,难道要自动覆铜才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吗?

你的覆铜是用Copper画得(死铜),还是用Copper Pour画的。

我讲的是Copper Pour画得,如果是用Copper画的是没办法达到这样的效果。用Copper画的铜皮可以实现Via全链接,你如果想直插件有热焊盘的话,要在引脚上用Keepout,然后手动连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覆铜是用Copper画得(死铜),还是用Copper Pour画的。

我讲的是Copper Pour画得,如果是用Copper ...

我用copper pour铺的铜也是不行,只是一个框,中间是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copper pour铺的铜也是不行,只是一个框,中间是空的。

   方便发个图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方便发个图呗!

你好,这个链接的附件就是我现在要设置的:https://www.eda365.com/thread-60235-1-1.html。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链接的附件就是我现在要设置的:https://www.eda365.com/thread-60235-1-1.html。谢谢你!

我看了文件,你的铜皮是用Copper画的死铜,不是用Copper pour画的,所以不好设花焊盘,你要想设花焊盘,那么就要每个引脚单独画Keepout,然后手动连接,画四条线出来。

另外,你的上面的Copper都没有指配网络,虽然你都是在同一网络的Pad上面画Copper,实际并不影响PCB的电气连接,但最好还是指配Pad的电气网络Net给每一Coppe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copper pour铺的铜也是不行,只是一个框,中间是空的。

因为你的Copper没有设置网络吧,我想是这个问题。

因为你的板子是电源,有许多的网络电流比较大,所以要画铜皮以增加流通电流量,所以你就需要画很多的铜皮。你要想你画的铜皮上都有热焊盘,有两种方法(首先给每一个Copper设置好网络)

一种是,就是用Copper画铜皮,然后Copper Cut Out,在引脚上以焊盘的形状,挖掉一圈铜皮,然后手动连线。

第二种是,你用Copper Pour画铺铜框,定义好网络。有可能你板子不同网络的铺铜框会重叠,这个时候你要设置铺铜的优先级,最后统一铺铜,就可以有热焊盘的存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Copper没有设置网络吧,我想是这个问题。

因为你的板子是电源,有许多的网络电流比较大,所以 ...

TKS! Happy Thanksgiving 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