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封装问题

楼主(2011-11-17):
做封装的时候,对右侧options选项的class和subclass比较困惑

不知道一个完整正确的封装需要哪些?

导出来一个库,发现有以下组成部分:

1.package geometry中的silkscreen (元件外框丝印)

2.package geometry中的assembly(不知道作何用??大小如何确定)

3.package geometry中的place_bound (这个是必须的么?用途?)

4.Ref Des中的silkscreen/assembly(元件标号) (silkscreen/assembly应该用哪一个?)

以上这些不知道哪些是必须的?是否有遗漏?

谢谢大家伙

网友A:
1、place_bound是設置元器件高度的,導3D時用的,機構的人可以直接看到哪個元件有多高,其他的地方用不到
2、silkscreen是指元器件的實體外框,assembly是元器件外框,非實體。我覺得其實都無所謂啦,allgro分的太多太細,像是把一個人的骨頭肌肉全卸成一點一點的了,,不如pads簡單明了,手是手,胳膊是胳膊。。。。
隨你用不用,反正導Gerber時,你把需要的外形放在其中一個層,然後能導出去就好了
3、ref隨你用哪個,也可以兩個都填上。。。

總結:層是活的,別用死了,總之最後Gerber里有你要的東西,都齊了就好。

网友B:
1、place_bound是必须的,你不加也可以保存,但你调用时你会发现软件自动给它加上去了。3D图时是以这个来定的,更重要的是自动布局时用于设定该元器件的摆放区域,某些五金元器件头大脚小,这时place bound要以头垂直PCB所占的面积为准才不会出问题等等。。。。
2. assembly 层对于五金件尤为重要,,,我就不详说了楼主也没问。如果说不重要,PADS软件就不会在后来的版本中加入这个层了。
3. REF两个都是要加的。。。具体作用不详说了因为楼主已经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lace_bound是設置元器件高度的,導3D時用的,機構的人可以直接看到哪個元件有多高,其他的地方用不到
...

place_bound在DRC中是不是也会用到呢 是不是用来检查元件间的间距?

这样的话 它的大小是否要比元件实体稍大?

另外你说的高度是怎么设置的呀?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place_bound在DRC中是不是也会用到呢 是不是用来检查元件间的间距?

这样的话 它的大小是否要比元件实 ...

PLACE_BOUND不会报高度DRC的,在setup->areas->package height,在点击你的SHAPE,在右边控制栏有个MIN和MAX,MIN可以打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place_bound是必须的,你不加也可以保存,但你调用时你会发现软件自动给它加上去了。3D图时是以这个来定 ...

我發現了,你是個高人啊。。。pads 偶用的順水順風,沒解決不了的問題,allgro很讓偶有點頭大,碰到問題了不會解決

你說的那五金電器。。。。。偶進的公司都不是的,所有沒體會到assembly有多大的用處,pads中也就是用來放機構給的結構文件的。

ref   絲印和assembly層 都要有    為什麽呀????我沒用allgro做過封裝。。pads就沒這多花樣。。。頭痛。。。。

网友:
    assembly不一定要有吧,我用的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發現了,你是個高人啊。。。pads 偶用的順水順風,沒解決不了的問題,allgro很讓偶有點頭大,碰到問題了 ...

呵呵,我只是个种地的,你看我写的那个(今天发的那个贴)应该就明白了为什么都要了.

网友:
    LZ所说的4个问题都是必然要有的,这个也是用allegro建封装的一个必要的流程,具体用途楼上的各位高人都已经说了。每个软件都有自己强大的一方面,而且也有不足,只要你想用这个软件就要按照它的rule来做。不要偷懒,否则吃亏的是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1、place_bound是必须的,你不加也可以保存,但你调用时你会发现软件自动给它加上去了。3D图时是以这个来定 ...

    为啥Ref des 两个都必须要加啊?只加一个可以不?我画的时候都是只加silkscreen层的

网友:
    assembly对应的是元器件的实际大小和外形,refdes只有silk层是必须的至于assembly那层是可选的,但是如果你使用鼠标滚轮放大缩小(不是滚动的形式,是点击拖动的形式),显示的将会是assembly层。

网友:
    学习了,楼主帮忙问了我正想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