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画好后的板子以什么文件格式给板厂加工?

楼主(2011-11-17):
我以前用pads的,现在公司用protel dxp, 用dxp画好板子后,出了gerber文件,但用cam350打不开,请问各位protel dxp画好的板子大家是出gerber文件给工厂加工还是直接给pcb图纸,谢谢了

网友:
将原理图和PCB图以99SE格式(很多加工厂只支持99的)保存打印出来,直接发就OK,其它相关文件也不能少

网友A:
直接給PCB文件吧。現在我們南方的PCB公司基本都能處理。不能用AD,你開什麼PCB加工廠啊。。轉成PROTE的話。有些細節上會有問題。要不就直接給GERBER.最正宗的方法了。
AD出的GERBER用CAM350是絕對可以處理的。GERBER嘛。肯定是樓主設置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給PCB文件吧。現在我們南方的PCB公司基本都能處理。不能用AD,你開什麼PCB加工廠啊。。轉成PROTE的 ...

protel 画好pcb后直接给板厂原文件加工吗?

网友:
我們都是這樣乾的。有些復雜的板子出GERBER。一般的板子都是直接拼板給PCB文件。我進的許多公司都是這麼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tel 画好pcb后直接给板厂原文件加工吗?

板厂帮你转成GERBER后它们才能生厂.

网友:
直接发PCB文件,转GERBER都行,
不过最好是转成GERBER的,转完后自己也可以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