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装配图

楼主(2011-11-17):
问问大家,怎样在allegro中出装配图(位置图),谢谢

网友:
1、在操作界面,只留自己需要的東東
2、然後file------plot setup    裏面的東東都可以不動,但有個mirror要動,正面的就不勾,背面的就勾上
3、file-----plot 出來的選一下,把150dpi選成1440dpi
4、3的選項後面有個setup,點它,名稱內容中間選有pdf的(沒有時要自己安裝)。。。。然後點內容,出來的東東里選metrics,最左邊有個300dpi的,也設置成和第3個一樣的1440dpi,然後確定確定ok!
5、出來的東東點save就行了,在保存的位置找到,點開,就是你要的pdf檔的東東
注:我用的是15.7版本的

上傳不了圖,羅嗦了一大堆,還繁體字,我看著就鬱悶,哎。。。。

楼主:
谢谢LS的,用你的方法的确能导出位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