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003升到010后ORCAD不能用?

楼主(2011-11-17):
提示如附件

网友A:
看了看,不知你那是什么问题,我记得有贴子说,装补丁要先还原原安装的文件,也就是第一次安装还没有破解的文件再装补丁后破解才行。

楼主:
这样啊,那我再重装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看,不知你那是什么问题,我记得有贴子说,装补丁要先还原原安装的文件,也就是第一次安装还没有破解的 ...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说法可靠么?我好像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了